如何测量假负载时钟信号

楼主(2010-07-16):
一个华硕690的板子,开机不跑码,显示四个—,假负载测试时钟无电压,其他的都有电压算是正常,诊断卡上的clk信号还亮,在时钟芯片输出到cpu的时钟测试脚之间有2个贴片电容,贴片电容前端连接时钟芯片的测试点上有电压1.7v左右,贴片电容后端连接cpu时钟测试点的地方就没电压了。手里没有示波器无法测波形,如此能不能判断是哪里的故障?
注:cpu发热,已经工作了
时钟发生器发热,但是好像有点烫
北桥旁边一个mos管,发热,稍微有点烫

网友:
贴片电容后端根本不会有电压的
估计这板子是桥空焊或损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不用管时钟  上假负载测一下CPU复位与PG有没有  如果都正常先用灯座看一下座子  没问题就刷BIOS  压桥

网友:
pg信号1.7,vtt0.9,复位1.7,pll2.4,内核电压1.47,串行总线电压一个接近0,一个1.24,刷过bios,用手压过南北桥,故障依旧。这个板子当时好的,在插拔内存条后出现了如此故障!

网友:
快来帮忙吧!

网友:
他自己又好了,封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