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基地里的皇冠全新4500M8脚复合MOS管 各个脚的定义PDF

楼主(2010-07-16):
求基地里的皇冠全新4500M8脚复合MOS管 各个脚的定义PDF

网友:
技术小组的大哥们能提供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
4500是双MOS管。走边的为N沟 右为P沟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图

网友:
就是一个P沟道MOS和N沟道MOS合在一起了。上面那个图是产生5VDUAL的,没开机前,12V低,G2低,MOS2导通,5VSB转化为5VDAL,开机12V正常产生,MOS2截止,G1高,MOS1导通,+5V转化为5VDUAL。这样解释是否能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