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三星T190的维修

楼主(2010-07-16):
昨天T190机子,问题:开机几分钟后自动在几种模式即“个人设定”“文本显示”等不停转换,看故障以为简单是按键漏电,就报价留下待修,晚上拆开检测发现上当了,两块按键板上除了那个触摸IC外都焊过,前修应该换过按键,拔掉5个键板,故障还是一样!测试KEY1电压1.09V,而且随开机时间慢慢变低!当电压为1.00-0.99V时候,故障出现了,分析这个触摸板电路很简单:key1接332上拉电阻到3.3V,同时接101限流电阻到IC,拔掉触摸按键板测驱动板上key1对地40多K,插上再测1.6k左右,单独拿下触摸板测它上边key1对地也是1.6k左右,很明显,是这个触摸板漏电了,取掉101、332电阻,测电阻还是1.6k左右,我晕倒,是电路板漏电!用天那水使劲刷吹干,呵呵,测电阻不漏电了,装机试了10多分钟没出现问题了,尽管修好这个二修机发现晚12点多了,还是很得意!今天睡到10点多才爬起,刚到店里LP就说你这台3星显示器发神经!我一看傻眼了:还是老问题!三下五除二拆下那个该死的触摸板,摘掉332、101电阻,测key1对地,打20M测也不漏电呀!搬出指针表打20K档(自己改的,开路电压30V方便测30V以内的稳压管用)一测,XX的!短路!这下来气了,拿小刀割断key1所以连线,挖掉连线上的过孔,这下好了20K档纹丝不动了!飞线、接好,开机,测key1对地电压3.04V,监测半小时后仍然不变,装机中午12点试机到现在没出现问题了!郁闷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PCB漏电是比较头疼的,你能修好,应该恭喜才对呀!
建议:有条件直接更换PCB。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都会先换按键快

网友:
还没遇到板子会漏电的,长见识了

网友: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网友:
T190和T220都一样的吧,MCU程序易坏  SE578MRH易坏   同时差生1.8V的管子也坏的多些
“富冠维修:好像还有专角答的    网上的现在T190板子价格在80元左右  T220在105元左右,只需重新写下MCU程序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