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80G并口硬盘,不通电

楼主(2010-07-16):
      三星80G并口硬盘(SP0822N),开机硬盘不转,BIOS没有认出来,确定是电路板的问题,请问如果刷固件的话,会不会对读取硬盘数据造成影响?

网友:
看是刷哪里的固件了,如果把P表刷了,那就会影响到数据了。

网友:
先找个板子 取出数据然后再修 要不丢了数据 那就不划算的了

网友:
查驱动电路吧

网友:
谢谢张老先生及各位的指点,如果能找到同样型号的硬盘电路板更换,是不是肯定可以把数据拿出来?因本人第一次维修硬盘(好朋友委托的,不好推辞,主要是把数据拿出来),没啥经验,请各位指点,不胜感谢!!

网友(2010-08-25):
不需要刷固件的,换同型号板,

三星有个秘诀就是要去掉所有的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