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VLE-RH

楼主(2010-07-16):
m2vke-RH主板跑D0·U试过时好的~!CPU供电有1.1V各电压都没有异常~!求高人指教·

网友:
敢问·各个大哥··这板有通病吗·?

网友:
你查一下是不是U座有虚焊,或者是什么地方有虚焊。
要不你可以先洗衣个板试试。

网友:
桥空焊了,或BIOS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插上内存试试   还是这样的话 那么一般都是BIOS与桥问题了  NF板桥空焊特别多

网友:
你可以压下桥,再试一下,如果条件允许,可以上灯座或是负载测一下AD线。

网友:
BIOS唰过了 没有·我发现U坐的旁边有个AL393M``敢问各位大哥··那是啥东东··最好能给个号的讲解

网友:
看错·是AZ393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