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12V对地短路

楼主(2010-07-16):
我这里有一块主板负的12V对地短路了。点开机电源保护。I/O、COM芯片拆出来还是对地。电源管理芯片也拆了还是对地,有人知道是哪里问题吗?

网友:
什么板子 根据板子类型 找找 12去哪里的了 有些是板子内部短路

网友:
直接用可调电源 烧撒,哪里烫就是那个短路了。

网友:
-12V对地短路会烧毁电源!!!!

网友:
拆COM口呀
电源部分短路,你要查12V供电部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负12V  只会给COM口芯片供电  板上可能有几个COM口芯片的  有后置也有前置的  你要确定都拆掉了  如果都拆掉了 还短路话 这种板可以放弃了 一般都是PCB短路

网友:
-12V还会用在SYSF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