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N6400充电电路二极管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0-07-16):
惠普6400 不充电,接电源发现PD5发烫,应该是坏了,具体型号是RLZ16B-LL34 这管子具体什么作用啊? 用什么可以代换?

网友:
  不一定坏了 pc17倒是有可能 实在是要换 找那种cpu的下管并联的续流二极管

网友:
PC17坏了也不会导致二根管发热呀,可以说一下这二极管是什么用的吗?

网友:
脚20(VHSP)上的电容器,C4可为MOSFET提供稳定的电压。当VCC≥15V时,VHSP为VCC的1/2;当VCC<15V时,VHSP为零;当VCC>20V时,为防止启动期间使MOSFET过冲击,脚20和VCC之间应串接一只18V的齐纳二极管。BAIDU搜的,
VHSP不是芯片自身产生的,真不明白这个二极管在这怎么起这么多作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