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H40S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0-07-16):
海尔H40S有时显示完LOG就掉电,有时刚准备引导进系统时就掉电了,这种掉电问题,从何查起?

网友:
散热有没有问题

网友:
97551  是不是发烫
这个机器 有一个  ENE  的芯片很容易坏

网友:
不插内存不掉电,一插内存跑到LOG显示画面后,就掉电了。

网友:
这个机子是915芯片组的.内存槽和北桥容易出问题。。。。

网友:
海尔的机器发热量比较大先搞好散热在考虑其他的问题

网友:
我今天遇到个联想的内存没查好的掉电

网友:
先吧外设 都拔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