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高手看看,A8S/A8E 不接主板电池可以自动开机,接了主板电池开不了机

楼主(2010-07-16):
这个应该是华硕的通病,不知有哪个兄弟修过,指点一下,用的IO是IT8511TE

网友:
能开机的话就一切正常使用,南桥已经回做过。

网友:
开机后可以关机,

网友:
重点查CMOS电路是否正常。不行的话刷个BIOS

网友:
  bios的关系感觉很大 看看开机的低电平是哪里来的

网友:
这只能说华硕变态,有时修好了,装好了就不亮,拆开放下电就可以亮了。

网友:
应该是RTC上的电容有问题吧

网友:
正想换电容,只是没有图,不好找一样的电容换啊。

网友:
的确是这样,现在接到华硕的机器心里都没底,也许是我技术还没到家吧

网友:
没遇到过呢,那要分析主板电池的主要功能了,和哪部分的关系最大。BIOS的关系应该打点,我遇到过IBM的。时间不保存的。查外围没什么问题,直接换南桥 不行,客户没时间等就带走了。楼主修好了告诉一声。

网友:
已经修好了。原来是休眠开关坏了,华硕的休眠开关容易坏。拆掉了OK。早知一早就看一下先。被这个故障迷惑了。不过又学了很多相关电路。

网友:
诶,你说的是cmos电池么,如果是,你就查下cmos电池电路。

网友:
只能说技术还没到家。

网友:
查坛子里说过这个通病的,我记得就是一个C255的电容漏电的,在板背面插无线网卡的金属卡子那里。该电容漏电引起南桥晶体波形异常。

网友:
我修过一个Z99D,按开机键没反应,拆上半部分时发现休眠键卡住了
我告诉客户说主板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