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9方屏故障?

楼主(2010-07-16):
接到手故障是通电2秒就灭了,测灯管正常,原来的高压板也是独立的,换了一个高压板过2秒不灭了,以为修好了,用了1个多小时显示器黑屏2秒后又显示正常反复几次,不定时出现这种现象,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查查电源正常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亮,是指背光不亮了,还是整个机器自动关闭了?
这种故障,以测量相关电压为准。

网友:
上楼的我再问一遍。。还有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你如果有备用板
先换换。确定问题在维修

网友:
我觉得还是灯管的问题,典型的过流保护,因为旧高压板电路老旧耗电量高,加上灯管漏电所以2秒钟就灭了,新的高压可能功率比较高,耗电比较少故可以撑的比较久。还是检查一下灯管,或外接一组新的灯管做测试,缩小故障范围

网友:
我也怀疑是灯管接口虚焊

网友:
灯光坏了,把背光拆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