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逸F40M

楼主(2010-07-16):
客户拿来时开机不亮。最后拆开测试电流上到0.5几来回跳变,接屏后可以亮啦。还以为好了就装在一起试试。把光驱和硬盘接上后开机电流只到0.2几。最后都拔掉就可以亮,光驱和硬盘插哪一个就会不亮。是南桥问题吗??急求
我测了上硬盘和光驱时开机,没有CPU供电,其余供电正常。不上硬盘和光驱开机正常

网友:
首先要确定硬盘和光驱是不是好的,如果是好的话,CPU供电与南桥是否有虚焊

网友:
硬盘光驱是好的 ,不上硬盘或光驱CPU有供电发出,0.98V,上硬盘或光驱给光驱供电5V被拉低成3.7V

网友:
5v电压带载能力不行

网友:
应该是5v负载有问题而导致的CPU没有供电,重点查下

网友:
你这问题应该是5v二次供电管的控制极电压不足遭成的。

网友:
今天看了图纸,查了5VALW to 5VS电路,没看到SUSP信号是从哪里来的?

网友:
不用查信号,因该先把5伏电路里德滤波电容换了,我感觉就能好。

网友:
5v负载有问题而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