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华硕M4N78前置声音没有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07-16):
我是个新手,今天给别人配台机子,装好后前置声音没有,全新的,后置的声音有,这是怎么会事?
华硕

网友:
给自己顶下,请高手们帮帮忙,告诉我怎么弄。

网友:
鼠标右键点右下喇叭图标选 调整音频属性
打开音频选项卡—调整录音默认设备为 前置音频接口(设置项上有一个firmic记不清了)
打开语音选项卡—调整录音默认设备为 前置音频接口
这样就OK了

网友:
ASUS的主板前置音频没声音需要在设置BIOS音频为AC97

网友:
在BIOS理找到AODIU选项 改成AC97 应该就可以了 默认的是HD-...什么来的 只有华硕的板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