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

楼主(2010-07-16):
今天店里有一台IBM T61 屏碎啦 要换屏
可是当换屏换好啦 却发现掉电  开机大概有2  .3分钟就掉电啦
两个内存槽还有一个会内存报警
装屏和不装屏都掉电  内存换过啦 BOIS 也放过电啦都不行
希望各位大哥帮帮忙看看什么毛病  怎样解决谢谢

网友:
开机2  3分钟能看到显示 没,看到画面应该是散热或都桥显卡空焊的多,连画面也看不到那就难说了。

网友:
可能係CPU過熱引起自動關機...

网友:
屏碎这个机器应该是摔过了地吧。你看桥的散热片是不是摔松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不到画面

网友:
前两三分钟能正常显示不
能的话  估计就是散热的问题    吹吹风扇     涂点硅胶

网友:
不能显示画面

网友:
不显示的话问题就难说了~

军兵 -2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坐等大虾吧!

军兵 -2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换屏之前能不能显示,或者是外接,。。

网友(2010-09-22):
你原来是屏碎了,你换屏之前有没有去观察板子有没有,没摔断线了,这个都要注意的,如果没有断线的情况,那你就开机看一下,那个电压没有出来也会保护的,然后还有断电了,3点3V还有5V,还有1点5V还有1点8V有没有全都没有了,那就上保护电路在工作了,那就一步.一步的查了,看是那个电路出问题了,还有个提醒你一下,扇热不好也会引起断电的,这个要注意到这点了

网友:
朋友  我现在手上也有一台这样故障的机子    正犯愁呢   你如果搞好的话   告诉我啊    十分感谢

网友(2010-12-28):
可能是什么东西虚焊了吧,然后你换屏,那东西掉了,或者更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