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拓160G(SATA)硬盘不转如何修?

楼主(2010-07-16):
今天客户送来5个易拓160G(SATA)7200转硬盘、Model:J8160S,通电不转,断电后把电路板拆下清洁电路板和盘体的接触点后重新固定好还是不转,也没发热较严重的芯片,请问师傅们有修过这种硬盘的分享一下?谢谢!
芯片

网友:
估计是电路板的问题

网友A:
这个很好修了查一下12v的和5v 跑一下线路一般是限流电阻挂了

网友:
楼上的说的好容易哦。有时间我也试一下。

网友:
换个板子,并且把ROM也换了。

网友:
查马达供电,顺路查下去,一定会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