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管3055L的问题

楼主(2010-07-16):
电源接口附近场管3055L的D与G、D与S级均短路,我是否可以判断该场效应管已损坏?如果损坏,替换该场效应管是否必须要同一型号.

网友:
首先还是把这三个极放电再测量,再就是最好摘下来测量下,在路测量有可能是其他地方引起的短路

网友:
补充一下:管子我已经摘下来了~测试结果一样~高手指点下

网友:
测一下GS短的话那就是坏了 现在主板上面一般的N管都可以代,如果不放心就用09N03或06N03代.

网友:
能不能用15n03的来换,。楼主拆下来不知道有没有放电后在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代 一般都是放电才测的

网友:
肯定是坏的

网友:
我也刚试了用3054代3055,因原3055很热,看了下资料档,3054比3055电流大一些,内阻小一些

网友:
坏的  最好摘下检测   应该不需要同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