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BM T30不加电请教

楼主(2010-07-16):
大家好!
   我的电脑IBM T30电源适配器坏掉了,朋友有个19V的,我插上去还是不加电,再用我的老一点的IBM A21E的电源也是16V的,就是电流小一点,也是一样不加电,插两个电源都是充电灯亮的,请教各位的是这样的话主板是有问题的吗?还是一定要电压电流一样的电源才能试出来!

网友:
  这样可能检测不出来  没有头绪  还是找个可调或者诊断卡跑跑才好判断

网友:
修机子是要有思想的,不加电就开始检查呗,从3,5V待机,开关电压一步步地往下走就是了。但T30有个通病,你可以在另外一个贴子上看到。

网友:
楼主不是修电脑的吧 还是送修吧  自己搞可能故障扩大

网友:
回楼上量的发现待机3.3V有的,还有就是显卡下面的一个电感会有个5V电压慢慢下降,不知会不会是待机的5V,但两者阻抗相差太大,待机3.3 133,显卡旁边的电感557。不知对不对?本人FIC的,修这种本少!请指教!

网友:
现在已经找到问题所在了,键盘上开机键NG了!大家有啥好的方法维修吗?键盘按键有啥好办法拿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