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笔记本不插内存不掉电,插内存掉电

楼主(2010-07-16):
(无正文)

网友:
显示logo时按tab看自检情况,或者换内存,或刮下内存槽

网友:
是不是海尔T68啊!!上次也遇到过一台.不知道从何下手

网友:
先加焊内存槽.再不行就加焊北桥了..大部分都是北桥的问题多

网友:
可能是内存主供电的大滤波电容滤波不良

网友:
5楼说的很有可能,楼主修好后记得把结果分享给大家啊

网友:
有些显卡问题也会这样的

网友:
这是集成显卡的板子。945系列的。

网友:
查下内存的供电正常不!

网友:
不插内存都不跑的,当然不会掉电了,不过我修过大多数,到LOGO处死机掉电的,做南桥。所以你南桥也不防在考虑范围内,只做参考

网友(2021-10-20):
CPU干起来,有很大几率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