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笔记本维修的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0-07-16):
我这里有个本,开机不亮,但是插上vga插口是没有问题的。换了高压管和屏都没有弄好请问应该从哪里判断问题呢 。谢谢高手赐教

网友:
能不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

网友:
给你个思路
哪块好的屏接上去看看    好的的话 问题在屏
还没好的话 就看看屏线  那个插座
你外接VGA能好   证明显卡之类的硬件是好的
问题就在那里了

网友:
什么本子  换灯管试试

网友:
你说的是屏暗吗?主板的DISPOFF# 3.3V是否正常?

网友:
电源指示灯在亮吗? 你擦一下内存试试。

网友:
机子看样子是跑起来了,只是屏没有反应不亮,要不然接外接是不会显的,有的机子接外接都正常,但就是因为显卡问题这样,但有的机子,不是显卡问题,也可能是屏的问题,虽然你的屏看上去是好的,但还是会出问题,你换块屏试试吧

网友:
屏的问题,我遇到过。

网友:
我也今天因为屏的问题看了好多资料,主机应该没问题。问题多半出在上半身和排线的问题上。

网友(2010-11-02):
屏  屏线  还有那个信号

网友:
外接VGA正常,那就要看看本本的连接屏线是不是正常,插座有没有虚焊,高压板输入端的3.3V或5V 有没有?高压板的 输出端可别量哦

网友(2016-04-05):
我也遇到了,不知打怎么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