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山寨显卡驱动安装问题【转自网上】

楼主(2010-07-16):
先说下山寨卡,就是刷BIOS刷出来的显卡,这类显卡装正规驱动一般都装不上去,比如有些GeForce9400GT其实是Geforce7100GS或者是其他的显卡芯片刷出来的,今天刚遇到了个这类显卡,找了半天终于找到解决办法了,给大家共享一下
首先 先到网上下个93.71的显卡驱动也就是7100GS的驱动  解压开
http://www.jfsky.com/SoftView/SoftView_45070.html
接着获取你的显卡的设备型号编号,设备属性的详细信息中的设备范例ID包含了该设备的各种信息.方法,设备管理器,显卡属性里详细信息,选择硬件ID

格式如PCI\VEN_10DE&DEV_01D3&SUBSYS_00000000&REV_00

解释: PCI表示设备的类型,可以忽略;\VEN_10DE中的10DE表示设备的主芯片厂商,10DE是nVidia,1002表示是ATI;接下来&DEV_01D3中的01D3表示设备的型号,01D3是NVIDIA GeForce 7300SE/7200GS,其他型号请参照驱动程序中的信息自行查找;接下来&SUBSYS_00000000中的0000表示该显卡生产商即子设备厂商,铭暄的卡,不出名没有独自的厂商识别号,大厂都有自己的识别号,如103C是HP;接下来&REV_00中的00表示显卡的版本号

2.打开驱动安装程序中的nv4_disp.inf文件,寻找[NVIDIA.Mfg]小节.

格式如:%NVIDIA_G72.DEV_01D3.1%  = nv4_G7x,                  PCI\VEN_10DE&DEV_01D3

解释:首先%NVIDIA_G72.DEV_01D3.1%表示显卡的识别代码;接下来=nv4_G7x,表示该显卡使用G7x系列驱动;最后PCI\VEN_10DE&DEV_01D3是设备的硬件识别号,即设备类型,主芯片厂商和芯片型号

3.寻找和你的显卡的设备ID匹配的项目,没有的话就使用设备ID相差最小的项目,如PCI\VEN_10DE&DEV_01D5在列表中不存在,可以使用PCI\VEN_10DE&DEV_01D3的项目.在列表中添加一行(复制一下),然后将显卡识别代码的后几位换成你的设备型号代码,再最后的设备ID修改成你的显卡的设备ID

4.在nv4_disp中寻找Localizable Strings小节。
不知道能识别中文不

格式如:NVIDIA_G72.DEV_01D3.1  = "NVIDIA GeForce 7300 SE/7200 GS"

解释:首先NVIDIA_G72.DEV_01D3.1为2中的显卡识别代码;最后= "NVIDIA GeForce 7300 SE/7200 GS"表示在Windows中显示的显卡名字   可以随便改

5.依旧复制和你的显卡最相似的项目,然后将显卡识别代码的后几位换成你的设备型号代码,将最后的名字修改成你喜欢的名字,然后保存.万事OK

注意,此小节最好不要出现重复的显卡识别代码.

最后,驱动配置inf文件是驱动程序的灵魂,包含了驱动选择,系统支持,名称,驱动文件定制等信息,值得我们深入的研究一下.最后祝大家都能顺利的定制自己的驱动包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其他的设备列表啊。
如“01D3表示设备的型号”那01d4代表什么,能不能发个表上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到里面自己查

网友:
这个就是modes.txt自己下来查吧

网友:
还是能识别的·  不过不全· 有点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