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升压了 还是?

楼主(2010-07-16):
请问  这是 升压电路吗········实在是想不明白了···有一张图  适配器才12V需要全图纸吗?

网友:
第一幅图前面楼主切一半的图如果是个运放的话,那么一定是升压电路

网友:
是的。最左边是一个方波发生器。中间一个图腾柱输出。右边被推到14V

网友:
有好图Share一下罗。

网友:
呵呵 这图  我不是故意少切一点的····
      听这么一说   我倒是仔细看了看。
两张图其实是一样的原理。5V经过2个  BAT54S 管子  中间并压,以至于推动电压,升压了····
   我也没什么好的图纸哦。现在是  碰到什么问题  就努力解决了,在这期间提升自己的经验。最近感觉自己提升还是挺多的,呵呵······
唉 ·· 不过烦心的是,很多难产的板子啊····  想破头了,都没什么进展。
像 上贴的  第二次不开机的。 像 跑到2A  38  显示时 北桥就吱吱叫了。
00 FF的就不说了·····修板也难呐·····

网友:
倍压整流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