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玩的dell610 电池显示能用1000多的小时

楼主(2010-07-16):
好玩的dell610 电池显示能用1000多的小时 接适配器的
电池显示

网友:
可能是系统有问题吧,我遇到过一个hp的dv2000 ,做完系统之后检测电池损耗60%了,用的时候,显示1%了 ,电池还能继续用半个多小时。。有条件换个电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