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欢迎界面时自动关机

楼主(2010-07-16):
进入欢迎界面就自己关机,但是如果用U盘启动 进入 DOS 或 恢复系统 或安装系统 一切正常

多重新启动几次就 可以 正常进去系统了 进去系统以后 玩任何东西都正常   郁闷啊!这个会是什么,问题  AMD 平台主板  建基 准系统主板

今天我又测试了一次
结果 给大家说下

AMD的主板 独桥。 显卡集成!

我首先进入 安全模式 正常--
然后我进入 系统--到欢迎界面 就关机...  我郁闷了 ,我把硬盘拔掉.U盘进PE(带显卡驱动的PE) 还是关机 ,想了下 这肯定是硬件的问题了!!然后测试内存 都正常!...
郁闷了!进安全模式 正常,进系统的话就关机。。
我又把U盘接上 进入PE的时候他有个最小模式!就是不加载驱动的!诶呀!正常了!!!!!
然后我就在PE中 单独把显卡驱动 装上…… 问题出来了 又关机了。。 。。。问题锁定了桥的问题。。。
哎!郁闷!这小问题让我头大了1天~~

网友:
什么是准系统主板啊?怎么都没听说过这种板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是散热问题或者CPU与风扇接触不好或者U座空焊  再就是BIOS出错误报

网友:
散热 问题 应该是可以排除的 因为有的时候进入系统以后 工作很正常!

进PE系统也会出现掉电的情况!会不会是 桥 有问题了? (AMD 独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准 系统是 买的时候就有 机箱 电源 主板
这个牌子的东西 还是不错的!呵呵 !

网友:
有人帮忙结实下么

网友:
多是CPU或内存供电不稳定原因,顺便看一下供电电容是否失效

网友:
今天碰到一台电脑问题类似,第一次开机自检通过,进入WINDOWS时关机,再按开机没有反应。只有关总电源,才能再开机,然后电脑检查D盘和C盘,进入系统后一切正常。可以排除是散热问题。有时开总电源时间长一些,再开机能正常进入系统。怀疑硬盘,电源或系统出了问题,正在检查。也请大家指教。

网友:
能进PE吗?你确定你装的系统没有问题?有没有用替换的方法,换CPU,内存试一下。这样猜的成功率的确有限。

网友:
一种情况是BIOS,另一种情况是桥!

网友:
今天我又测试了一次
结果 给大家说下

AMD的主板 独桥。 显卡集成!

我首先进入 安全模式 正常--
然后我进入 系统--到欢迎界面 就关机...  我郁闷了 ,我把硬盘拔掉.U盘进PE(带显卡驱动的PE) 还是关机 ,想了下 这肯定是硬件的问题了!!然后测试内存 都正常!...
郁闷了!进安全模式 正常,进系统的话就关机。。
我又把U盘接上 进入PE的时候他有个最小模式!就是不加载驱动的!诶呀!正常了!!!!!
然后我就在PE中 单独把显卡驱动 装上…… 问题出来了 又关机了。。 。。。问题锁定了桥的问题。。。
哎!郁闷!

网友:
把能换的都换来试下,如果还是这样子,桥的几率就大了。。

网友:
我遇到过类似问题,是电源带负载能力不足。换电源试一下,有可能是3.3V或5V(其他也有可能)电源输出端滤波电容容量不足。

网友:
我试过一块板换桥后停在欢迎使用。再换一个桥就好了。你这种也有可能是桥。。看进PE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