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笔记本奇怪的故障

楼主(2010-07-16):
今天接到一台SONY  VGN-C22CH笔记板,保修故障:通电无显示;经过测试发现,有时能正常运行,正常开关机几次之后便开机显示屏黑屏了,但是接外置显示器一切正常,跑3D没有问题。开始我想应该是显卡故障,但是我又觉得外置显示器都没有问题应该不是显卡的故障。望高手赐教!

网友:
这款机器显存出问题比较多,加焊就好了

网友:
外接正常并不代表上接也正常。两个都不是同一个模块

网友:
  外接和内部不同点在lvds

网友:
查下屏有没问题不?

网友:
外接正常,不代表就是显卡正常,但外接不正常,那显卡肯定不正常的

网友(点评):
您讲得正确得一B ,顶

网友:
6楼说的对..这种显卡问题居多了..不用浪费时间,重新掷球把..

网友:
楼主说是保修故障,你该说下原故障以及如何解决的,不是同一故障估计你不会管保修吧?排除法看看,简单办法是先加焊显卡,如不行,再排除下是否是屏还是主板部分,别着急。

网友:
@hanghang :保龄球阿~还足球的

网友:
我发现这台机子开热之后再关机就不行了,估计重新加焊看行不行,不行就重新做。谢谢各位!

网友:
先加焊下显卡试试吧

网友:
如果是独立显卡的话  确定 是显卡的问题,外接和屏不是一路 输出信号.  做显卡 顺便 帮顾客 把CPU风扇清理干净  ,以免散热问题 又死灰复原.

网友:
我这时也有一台,开机花屏,加焊显示卡之后变成一挂驱动就无显示了,但机器还正常。估计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我觉得索尼的本子,特别是显卡问题的,不怎么好弄,容易掉点,特别是南桥就在显卡背面的,有一个脚叠加在一起了,摘显卡的时候那个脚就容易掉点,板子还容易变形。。

网友:
昨天重新加焊了之后结果电流0.8A,后面我又把显卡重新做了一遍,还是一样电流0.8;没有办法又买了块显卡花了160M,一做好之后,呵呵正常了。我估计原来的显卡可能还是有问题的,不可能加下焊就挂了吧,经过今天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
听说对于维修人员来说图纸是非常的重要.下个图纸看看.

网友:
外接显示器正常不代表内屏也能正常显示,做显卡

网友:
显卡是两条线路出来的哦     LVDS    VGA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台也是机器也是这样!先加焊了显卡不行又加焊的显存故障以旧!又换的显卡还是不行!请教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