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块代换问题?

楼主(2010-07-16):
我有一个长城电源,里面的有块电源块被炸了洞上面的型号都没有了,集成芯片那种,是7个脚的,不知道是什么型号?可以用什么代换啊?
芯片

网友:
你把长城电源的具体型号写出来,连型号都不知你让大家怎么帮你.你也可以善用搜索这功能,把型号搜索有可能搜到相关资料,你那7脚的芯片有可能是带功率管的TNY系列电源管理芯片!不知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
那七角的芯片型号是P1014AP06,可以用什么代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