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 不加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0-07-17):
机器:IBM T43
故障:上可调电源,无待机电流
维修过程:根据其现象,觉得主电压进去有问题或者根本没有达到主板该有的地方。
                 拆机量测,R422处VREGIN16主电压没,量测其与D10处断线。
                 飞线后,上电源,待机电流确有0.22A。偏大!据其现象,先摸一通在说,果然, 网卡发烫!
                 芯片发烫要么是其电压异常,要么是本身坏了。当时没做它想就直接把网卡取下来了。取下来待机0.05,开机,跑卡跑动起来了。以为就是网卡的原因,又装了一个上去。机器待机电流又到0.22了,网卡又烫起来了。量测L37 处VCC1R2AUX电压只有0.21V。这处是个1.2V的电压啊。看来是这电压的问题了。(事实证明,不通过量测就动取芯片是不明智的)
                这下找到产生其电压的U35,量测第4脚VCC上Vcc5M电压没有,电阻R481二端都没有电压。仔细看了看,电阻的一般感觉是人为的把其划断线了,划得很齐整。连线。待机0.05,开机正常有显.
总结:机器故障不复杂.但其中因为自已的误判误砍了网卡.希望以后修板还是要严谨面对.

网友:
人为故障啊,那是要细心点,要用显微镜。

网友:
楼主补焊盘的功夫一定也棒,同行的小动作最难搞了

网友:
楼主的维修很思路。。。。

网友:
嗯 ,思路很清晰!

网友:
值得学习  要是我就直接动网卡了

网友(2010-11-17):
是啊,少一组电压会搞成负载发热的,包括南北桥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