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明基的通病

楼主(2010-07-17):
今天上午,顾客修一明基液晶,通电黑屏,但是从侧面看能看清有明基的LOGO,心想又是这问题,谈好价钱拆机,测电路板,4个C5707都烧了,还有一个PF501保险已经断路了,马上更换,装好通电OK,当时仔细看了一下,明基这个是因为高压变压器虚焊引起的,大家以后修的时候要多注意了,把每个脚都补焊一下,第一次传图片,不是太好,有一张图保险已经换好 了,

网友:
5707 中间  两个 电容 你给他 也还掉  会 更好点。

网友:
不是因为变压器虚焊引起的烧管子,是因为这种显示器设计温度太高有发烧症,长期热胀冷缩引起的变压器虚焊,这种显示器还有个毛病有时换了管子修好后会出现按下屏关机键画面关闭而灯光还亮的白屏现象,一般是控制管击穿。这时应该把那两个控制5707的场管换下即可修复。

网友:
这个早就有了。。。。。!!!

网友:
这个老早都知道了   连顾客都知道明基的通病了  嘿嘿以后生意还真不好做了

网友:
lz能否来张  电源管理ic 附近的高清晰图片

网友:
这个已经是见怪不怪了

网友:
LZ悄悄问下,换这个你收多少银子

网友:
我们现在这个故障都不修,就是东西全换掉稳定性也就那个鸟样!
还不如直接加个新高压板算了...

网友:
我现在修百分之95我都是换高压条的   刚开始刚维修的时候  有修  但要返修   时间长点3-4个月       短点也就半个来月    所以我还是建议更换高压条   成本也不高  呵呵  就是有些空间小  不太好放换上去的高压条

网友:
呵呵,明基的通病啊,我也修过不少

网友:
今天下午拿走了,昨天用的十二点多了,应该没事了,给保了一个月,这个顾客还是比较好说话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虽然有一定道理,但维修应该以最小的投入,取得最大的回报为基础,而且,有时要考虑到维修的速度、返修率等因素。

如果更换一次5707或振荡电容,补焊升压器后,出现第二次损坏,再考虑换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