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X30不触发

楼主(2010-07-17):
今天很郁闷,一台三星X30的本本, 待机0.01 不触发  没有3V   5V   不知道是不是系统供电 LTC3728坏了 哪位有没有修过,请多指教

还有我听客户说是因为装不进系统 强制关机后,就开不了了,估计是不是南桥又挂了哦

拆机后 我发现里面被腐蚀得很严重 有的都发霉了,还掉焊盘,成功率应该不高了哦

网友:
先看看适配器吧,我有一次把本拆了大卸八块,就是找不到故障点,结果电源适配器不正常,当时火的我啊

网友:
查一查开机电路

网友:
都到这程度的   还有维修的必要么
都腐蚀成这样
要怎么排查

网友:
是啊 只有这样了,死马当活马医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