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2内存供电应比较器为前去置的内存供电问题?

楼主(2010-07-17):
不知大家 注意没 DDR2内存供电  应比较器(LM393等)为前去置的那种内存没供电时  会涉及范围很广  个人感觉几乎涉及全板重要芯片   请大家 谈谈

网友:
我很笨 没看懂楼主说什么 很无奈的沙发

网友:
回复 网友A:
DDR2内存供电一般都是采用PWM电路   不会采用线性降压  内存没供电不会涉及到主板上其他芯片最多也就是供电管控制极芯片 再就是南桥

网友:
有一次是SB造成  一次CPU坏造成没内存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