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小白问题,关于诊断卡跑26

楼主(2010-07-17):
诊断卡正常时应该是从00或FF跑回到00或FF的吧,今天又遇到一片挡26的,还以为显示卡不过在那大测一番,发现没有异常,接上显示器才知道能正常显示,挂上硬盘也能进系统,想问下代码挡在26不跑了是诊断卡兼容性问题还是主板本身还有故障呀?

网友:
这个不好说了,我经常遇到跑马是-C的,但是都是正常的,郁闷了,好几片诊断卡都是一样了。

网友:
26应该能正常开机的

网友:
大概和机器码有关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些主板代码只会跑到26  就不会往下跑了 有些质量不好的卡也只会跑到26停住  还有兼容性有问题也可能停在26

网友:
这个代码只是一个参考!有的板子跑D0就显示了!

网友:
有的板子跑26就是正常。

网友:
电子产品都不能算是百分百不会出错的。!~

    习惯了就好啦....一个要靠工具...还有要靠自己的经验

网友:
25    26都是正常的,不同的检测卡,代码不同

网友:
当确定开机无显示,用POST卡做一个大体的故障点推断,可不能用代码来准定故障。跑26显示的主板很多,在我们这里,26就是一个显示代码。

网友:
诊断卡跑道26已经过显卡了啊

网友:
看诊断卡的跑马意义也不是很大,一般我就看他能走几步,
如果一个码都不显示,看BIOS灯。它要是跳的话,那也正常,,
不一定非得死规定跑什么码是什么的问题,活学活用

网友:
好像每个板子不一样的把

网友:
你的是什么板啊、BIOS的问题吧

网友:
呵呵谢谢大家,这板子跑26不显原来是PCI-E接触不好,用手顶着就显了

网友:
VGA OUT problem. Add additional display card.

网友:
新问题来啦
2010.7.22
这板又出新问题啦,之前显了就还给客户了,结果客户打电话来说装了软件要重启,重启后就开不起来了,要断电重开才能起,拿来卡还是26正常显示,重启代码一直是26不变,不显,短接RST排针代码一样不变而且不会复位,RST排针电压正常,是南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