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C466L开机无显示维修过程《原创》

楼主(2010-07-17):
本机已被客户取走不然就拍点照片发上来了,客户拿来后开机风扇有转的但是不显,和客户说显卡可能有问题了,具体要拆机检测下,客户同意了然后登记各配件开单后客户留下机子,走后拿出已拆出的板用恒流源上电测试,一看电流跳变基本算是正常的了,马上上屏再测没想到可以显示了,心中一喜呵呵,难道内存重新插了一次就好了。。然后就装机了,装机后上电电流一下就跳到1A多点了。。明显有短路的情况,为什么装机后就出现短路的情况呢?分析后决定用排除法,一一拔掉排线,拔掉每一个就加一次电测试,当拔掉USB一小板排线时电流跳变正常,屏幕显示联想LOGO。。故判断是此USB小板上短路,果然测小板USB5V供电脚对地短路,取掉其滤波电容后故障排除,装机测试OK,通知客户取机呵呵,零成本报价方面就不细说了呵呵。。可能对于高手来说这并不算什么,但是对于一个新手来说我觉得还是有帮助的,维修笔记本思路一定要清晰。好了就写这么多了,已经一点了,明天还要修机子呢,所以要养好精神才有清醒的头脑呵呵。。

网友:
呵呵。。恭喜哥们又赚一笔。。不过你修好后在报价客户要是不修了怎么办啊。。说实在的。。我经常碰到这种烂客户。。检查半天故障毛病找到了。。一说价钱不修了。。。

网友:
  先报价 报个不会亏本的价格 客户同意再干

网友:
楼主真幸运!技术不赖啊!

网友:
但是不检查出问题来,不好报价啊,不可能每台都报是芯片有问题吧,而且花屏的就说是屏有问题吧,这样是不会亏本,但是也就没有客户了

网友:
今天又接了一台联想C466L,这次比上次还幸运,上次USB那里还有点短路这次也是开机不显示,拆开机重新装上就好了呵呵不知什么原因呀?

网友:
你真幸运,这么好事都给你碰上了。第二台还得查明因果。自己心里也安心点。

网友:
走运归走运,但是不可能老那么走运的。
其实修笔记本的时候,很多都要从简单出发,不要一动手就干桥,小问题都变大了
还有,要系统的考虑问题,一般来说,如果电流有0-1-0变化,基本上上电没太大的问题
如果这时候还是想到先做桥,问题扩大的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