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CR23 跑44 和55

楼主(2010-07-17):
机型:sony CR23
主板: 广达GD1
症状:客户说这机器开机不亮。
      同事拆机后发现显卡和北桥均已经维修过,就与客户联系。客户说这机器是问别人回收的。所以之前为啥出去维修他也不知道。
      故由于看原维修商显卡和北桥处理的不好并且怕桥下掉焊盘,故同事均取下测量后从新植球后上板。处理好后开机还是看电流没有过显卡诊断卡跑44,刷sony官网的bios还是跑44。没有思路就把机器转交给我。
      那到主板后做了些测试发现按开机键过内存后不过显卡,按AV键开机看电流都能过显卡,外接偶尔能显示。(所以怀疑还是bios的问题)
      从基地下载GD1的bios,刷入后跑55。

     看来还不是bios的问题,晚上就静下心来想记得有次修sony的机器那掉声卡板就显示,装上后就不显示。后来查下来是声卡板上的一个usb限流ic坏。
      仔细看班子并没有掉件,转过板子看usb口果然发现里面的针和usb口外壳短路了。

    挑开短路的+5V针开机后开机跑码直接亮机。

总结:sony的机器看来usb设备过流会导致开机不过显卡。看来着机器也是前维修商不够仔细,才没有修好的。

网友:
我想看下楼主这诊断卡是怎么接线的。而且这诊断卡还能支持SONY的机器

网友:
楼主心细。看来修板还是要多观察

网友:
OC#有效就会 档55,phoenix bios

网友:
这型号的板不要飞线,但是sony官网的bios可是当44啊

网友:
5V短路还可以开机的?奇怪了........

网友(点评):
有限流ic的,才会这样

网友:
数码卡怎么飞线

网友:
本人也遇到过 USB短路引起不显示的, 是联想C46类的板子

网友:
请问数码卡 飞的什么线啊。飞到哪里的(如果需要的话)

网友:
USB  屏线接口都碰到过这问题, USB 5V短路,IC其实都是好的,只是测过去怎么都短了

网友:
高手啊
真是牛人

网友:
+5V开机针短路?不是一上电就开啦

网友:
很多时候不太会注意这些接口,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要看机器型号的吗 多谢提示

网友:
华硕的我也碰到过一台。

网友(2010-10-23):
看过一本书叫细节决定成败,深有感触。对我们做维修的我觉得那是至理名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