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P3小主机上的电源 没有绿线 怎么让电源启动?

楼主(2010-07-17):
测量电压 紫线5V正常  还有一根灰线有电压1.98v

网友:
AT电源的自动触发。。不能触发可能电源坏了吧··

网友:
把电源扯下来。。上面有个贴纸可能有说明的。。。

网友:
这老机子是不要绿线的,打开电源就有电压输出的。你如果真要用现在的电源来试机,那就只有把绿线对地短路了!

网友:
看看电源标签有没有标识   你没有的话拆开电源看看电路板上有没有标识   一般都能找到pw-on
pg  线

网友:
这个是物理开关 接入220V电源就输出..

网友:
下面是网上找到的图片

网友:
日本货!小日本的东西越小越精典!

网友:
今天发现 这个电源只要将灰色的线的电位拉低就能启动。。。
但是灰色的线作为PG信号 不是需要高电平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