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使用镍氢电池的时候 在相机内设置成碱性电池 使用的时间更长

楼主(2010-07-17):
按理说 这样设置应当在电压更高的时候就报警才对哟 现在反而是电池报警自动关机的电池 现在设成碱性后还能正常使用 多拍不少时间  从原理来说如何解释这个现象呢??

网友:
镍氢电池比碱性电池 在放电的时候 电流能更大
因此我猜测(不一定对)
当设置成碱性电池的时候,相机限制了电池放电的电流,因此即使使用的是镍氢电池,使用时间也会更长。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选项,其实优化的是性能,比如缩短闪光灯充电的时间等。

网友:
个人怀疑,电池最大的影响就是闪光灯的充电速度...

网友:
相机在正常取景的状态下,大概是0.5-0.7A的电流,但是在闪光灯冲电的时候达到1.2-1.5A的电流,而且相机是在按下开机键后马上开始对高压电容开始充电,但是镍氢电池在容量比较低的时候释放的电流不足以对高压电容充电,所以不能开机.

而碱性电池并不管容量多少,需要什么电流就放多少电流.所以能继续使用,但这样设置,会对可充的镍氢电池折损寿命.

以上个人见解,不一定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