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系统的显卡驱动那里有下载?

楼主(2010-07-17):
各位大哥们,我的电脑是:DELL笔记本成就1088,现在是自己装个XP系统,网卡的 驱动也有了,声卡的驱动也有了,而显卡的驱动在网上找不到,官方网更别说了,那个官方网址支持的是VOSTRO的显卡驱动,根本就没有XP的显卡驱动,我在网上找了一天都没有没有,下载的驱动都是不兼容的,没办法只有看看我们的大家园里有没有了,

网友:
实在找不到电话DELL

网友:
我也觉得打电话给Dell求助

网友:
可以用原厂给的驱动盘啊

网友:
下载个驱动人生看看能不能装上........

网友:
驱动软件下载过了,里面没有显卡驱动的
有没有人知道网址啊?麻烦告诉我一下,谢谢

网友:
你的显卡是集成的还是独立的啊,如果是集成的那就下载个主板驱动就可以了啊,如果是独立的也应该有型号吧。

网友:
用win7也可以嘛,比xp好用些。有些驱动可以直接用ViSTA的

网友:
在显卡生产商网站里找

网友:
用用驱动人生和驱动精灵什么的 。在不行看看主办是什么牌子的,到主板官网下,这招对于台式机很实用,不知笔记本怎么样,自己参考着办。。。。

网友:
看看驱动精灵能装上不

网友(2011-06-02):
试上驱动软件不行的话就用回WIN7的或许可以。。

网友:
驱动软件试试,如果不行还是用回win 7haodian...

网友:
  汗 直接 装个驱动人生 看行不行

网友:
驱动人生试试看

网友:
金山驱动精灵试试

网友:
驱动人生可以

网友:
集成的用主板驱动就行啊。
独立的嘛......
您买电脑是没给安装盘,驱动盘啥的。

网友:
www.nvidia.com
www.amd.com
在这个里面去找

网友:
让客服给你发个

网友:
DELL维修站有的~直接跟他们联系!

网友:
直接DELL客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有一个软件  你可以试试  如果方便 加我QQ 46408666

网友:
一般用驱动精灵就行啦!

网友:
现在的电脑XP不好装了

网友:
装WIN7的 就应该没问题

网友:
下载驱动精灵试试!

网友:
驱动精灵肯定可以

网友:
你机器  是 不是双显卡的   有些机器双显卡的话   装驱动  会提示找不到硬件的

网友:
自由天空驱动包试试  不行就打客服电话传一个

网友:
下载驱动精灵

网友:
用驱动精灵啊,不行就下一个系统驱动包,神马驱动都有

网友:
1088也有比较多的型号

网友:
新笔记本最好用原装驱动,你的原装驱动盘找不到的话可以去经销商那里借个,很多驱动盘是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