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那里的系统比较好?

楼主(2010-07-17):
各位高手,我很衷心的问一下那里的系统最好了?

网友:
你想表达什么意思,问什么系统最好用吗?那要看个人使用习惯。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Xp系统漏洞少,而且兼容性好。可以用一下

网友:
大家都觉得XP系统好,那么WIN7系统他是不是很差劲啊?

网友:
自己用可以考虑win7.给客户装的话,还是XP。

网友:
现在最好还是xp系统   简单 快

网友:
真糊涂,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汗

网友:
2#   给你说了,看自己的习惯.
        给选女朋友样,有的喜欢高的,有的喜欢低的.

网友:
高端机,多硬盘组RAID用WIN7稳定性好一点
单硬盘的机还是装XP吧,速度快,兼容性好
大地的系统还不错,特别是最近出的技术员装机版V2
http://ghost.hi220.com/

网友:
什么系统好,这个问题问得好.
这个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如果是台式机,内存不超过4G,就装XP,32位,,游戏发烧友,有高端显卡的,给他装win7,32位,(支持direct10.1或direct11) 服务器就装NT,win2000/win2003/win2008.
如果是笔记本,如果是比较新的,如机器上贴有win7或winsta之类的,建议装win7,客户没用过win7也建议客户用win7,因为驱动好找.装XP的话驱动难找.其它的一般装XP,少数古董机,要装win98.
至于哪个版本的系统好用,这个就谁用谁知道了.直接baidu一下,看哪个下载量大就下哪个.群众的眼睛不是白长的嘛.

网友:
新机器就用WIN7加XP双系统把。WIN7好多游戏都不能用..

网友:
新机内存4G以上64位系统比较好

网友:
GHOST兵工厂的系统不错 百度搜索下 更新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