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F4T V3.0的一个元件

楼主(2010-07-17):
内存供电控制IC被别人 拆了,请问这个元件是什么型号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去百度或者G搜一下主板的图片看看能不能找到

网友:
应该有关图片吧,怎么看不到图片呀

网友:
是这个吧

网友:
像是个bios

网友:
没有呀!这就是内存供电,W83

网友:
总线总段调节器
产生上拉电压,VERF电压的IC

网友:
产生内存基准电压的。。可以用9173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