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长城ATX--300P4--PFC电源的维修

楼主(2010-07-17):
请教各位前辈,小弟手里有一长城ATX--300P4--PFC的电源,之前是300V滤波电容爆浆,保险 、主辅电源的开关管  、150K的平衡电阻坏都烧坏,从另一杂牌电源拆下保险、同型号的开关管、滤波电容换上,因为没有150K的电阻就用100K代替尝试,通电量各组电压正常,装上主机开电脑能正常使用,以为修好。
      一周以后电脑又不开机,打开测量电源只有紫色FSB5.0V,绿色3.6V,灰色0V,短接绿色接地其他各组均无输出。再测量滤波电容两端有300V的电压,辅电源有18V和5v的电压,以为是错用平衡电阻受影响,找到150K的电阻换上,再试机还是没有输出,代换过LM339也不行,另一片IC是KA7500B,没有料也没有代换。仔细将板上的所有三极管二极管都量过,业没有发现开路短路的,因为没有图纸,所以现在不知该从哪下手?要不就一个一个的将电阻拆下量?呵呵,请教前辈们指个方向?

网友:
初级有烧坏就该好好检查是否有其它元件不良。。。看来你的故障位置扩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长城ATX300P4 PFC的图纸,希望能帮到你!

附件已删除,要下载到图纸区。 by 大只佬

网友:
不能启动的故障,首先测量绿线上的5V左右电压正常不?如果不正常再追查绿线电路,一般有一个三极管,看它的工作状态,一般待机时是导通的。要看怎样设计的。进一步检查KA7500的第14脚有没有5V电压(基准),这里可以基本判断KA7500是否正常。再短接绿线,测量KA7500第4脚电压是否变化。如不行,找个494替换再测试。最主要还是要分析出绿线的开机相关电路,一般会经LM339的1-7这边的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