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发掉电案例一编——广达代工

楼主(2010-07-17):
我不是专家原创(版权所有 转载请保留此信息)

---------------------------------------------------------------------------------------------------------------------------------
机型: ZU1
故障:触发掉电
此机为进液机,拆机发现内存内存边上,到处严重腐蚀。先处里好,把几个腐蚀的电容拆掉换好,几个腐蚀的IC重新加焊好。加焊好上电发现触发到0.4左右掉电.看来还有问题,先打各个单元电路的阻抗都打了一遍.没发到有短路,都很正常.那么上电测测个单元的电路的波形吧,接上可调电源,3M 5M波形,3M 5M波形很完美的.看来待机电路基本正常.然后在触发瞬间用示波器测各个单元电路,发现内存的电感没有无变化,看来问题找到了,本人图纸还是全,找了下很快,找到图和点位图.这图超棒还附有上电时序图.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下.回归的正题.我们先来看看内存供电,是怎么产生的,如下图:
内存的电路由TPS51116经过几个MOS管产生,实测上电瞬间PQ16 PQ19 G级均为低电平,看来此IC没有正常工作,发能发出有效的控制电压,那我们就来查查他们的工作条件吧.先测5VIN
8,10.14PIN 均有5V电压,看来供电都有了,在测15 PIN CS也为高电平正常,在测MAINON
SUSON
均为高电平状态,正常,
条件都有了,VTT
VTTREF
VH VL
也无产生,加上此处有过进液,那么我们来换个IC,在料板上找了半天,终于在V3000料板上找到了一个,怀具发生了,结果还是一样,触发掉电,内存电压也无产生,难到这个IC是换的,又无新的IC,此时客户也打电话来吹,在迫于压力的情况下,只能在把条件都测一次,测了几次,终于发现点异常.
10 PIN电压老是在变化,一会有5V, 一会又成2.4.2.3,看来问题就在这了,直接将8PIN 10PIN短接,问题触决,跑马亮机,测机OK.
总结:  进水机要注意断线故障.

网友(2012-04-05):
文章是可以,只是有不少错别字

网友(2010-07-17):
楼主思路比较清晰分析的也好质料很全

网友:
楼主的分析思路很清晰啊,要是能够讲讲TPS51116这个芯片工作原理就好了

网友:
VTT是什么条件啊

网友(点评):
VTT REF是基准电压

网友:
楼主 这是什么机器啊

网友:
楼主,电流上到0。4供电没完全输出,内存供电没有。。
掉电的机器不怎么好修,这个机器应该那里还有问题,应该是板上有小件已经完全被腐蚀点了

网友:
10脚电压在变化,可能是此IC是坏的

网友:
理论知识相当硬啊

网友:
请楼主附上 图和点位 供大家研究

网友:
IC的工作条件我到现在都没有完全搞懂,除了供电,EN信号,其它什么CS,VTT不懂!

网友:
CS是电流检测,查IC的工作条件不应该先查它啊

网友(2010-12-10):
没看懂,短接8脚跟10脚就正常了?

网友:
电压变动的问题的还没修到过

网友(2011-04-19):
很好的文章,看完受益非浅

网友(2012-04-05):
不知道 13脚的电压有没有变化,楼主有没有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