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00GS 尸体 练手 请教

楼主(2010-07-17):
8400GS 尸体  练手 请教核心有无损坏  如果无坏
有无修复可能
对显卡维修不通  找块尸体 练手

红圈  损坏位置   MOS 管 已经下掉

应该是 R G B  输出   可见  铜箔  烧断

判断 应该是  由于显示器  接口短路  造成 输出部分 对地短路电流过大 烧断 线路 及 电容 电阻
请教高手   核心有无损坏  如果无坏  有无修复可能

网友:
核心部分的MOS都没了,哪里来的核心供电?
PCB掉点的地方是贴片电容

网友:
先打下GPU的阻值看看

网友:
G86的芯片坏的太多了,测一下最右边的输出对地阻值是否为0

网友:
可以查芯片供电对地值,如果短路就不用搞了,有废板再拆,如果正常先修好你的供电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