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来一个音频玩意儿,不知怎么用?大家邦看一下

楼主(2010-07-17):
淘来一个音频玩意儿,不知怎么用?大家邦看一下:
上有西湖字样,没有型号,接DC12V,灯亮,板上有两个芯片:MC14046BCP,板上无喇叭,

网友:
你这是一个无线耳机发射器,用连线连接在电视机或音频设备上,另外还有一个无线接收耳机,好像你没有一起淘到,那这个音频设备就没有多大用处了。

网友:
这是一个小功放吧

网友:
楼上说的对,10多米的距离还行,我家里有个,买电视机送的,和你哪个一样,耳机是大包头的

网友:
楼上正解,我家里有个,耳机是大包头的,效果嘛10米内没东西遮挡还可以(无线的要实现立体声,效果和成本都比较高),98年买电视机送的

网友:
你搞个调频收音机,就能收到了。

网友:
无线耳机发射 还有一个耳机的 几年前买过一个 10多块

网友:
调频收音机收不到的,那个是靠红外线发射信号的

网友:
应该是红外无线音频发射器,用调频收音机收不到。

网友:
这个是红外线无线耳机发射座,需要配套的接收耳机才行。时间用长了那4只红外发射管老化,距离缩短,换新恢复设计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