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第二屏提示1200MHZX2=2400MHZ

楼主(2010-07-17):
开机第二屏 就提示这个 然后就会死到这        确定是主板问题       但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网友:
拆了硬盘 光驱 先最小系统法看看

网友:
可能是CPU的频率在BIOS里没有设置好吧
能进BIOS的话看看,不能进放下电,
再不然看看主板上有没跳线之类的设置外频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你试一下硬盘能否在别的主板上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什么意思不要灌水啊,否则扣分重者封号,

网友:
CPU默认频率不对吧,如果有跳线将它跳到正确位置,检查BIOS是否能保存。楼主的U默认频率是多少的。我遇到过一AMD的U也是一开机第二屏进入楼主的画面,但可以设置好保存就不会再出现了。

网友:
显示这个后接着就是测试内存,是不是内存有问题,换个内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