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笔记本.无开机电压

楼主(2010-07-17):
我这有一 acer笔记本.现在无开机电压,,按开机键.电流 可跳到0.35自动断电,,再按开机键还是同样情况,我自己拆开内存盖.发现内存插槽有很多油污样的东西..那我就洗,洗干净后,内存插上,但还是没有开机电压.但按开机键,电脑可以正常开机,心里暗自高兴,就把电脑开机放着让它运行一段时间.试下会不会自动关机.过了几个小时,以为没事了,到了晚上10点了,我就关机睡觉去了,第二天起来.准备只要能开机就可以打电话叫客户来拿了.没想到的是,开机键一按,电流又是跳到0.35就马山断电.又回到原来的位子,没办法.如果不是内存的问题,那就是主板的问题,继续拆.
把主板拆下来.发现里面还有几处有油污类东西粘在上面,就小心的用酒精把他清洗干净.等了20分钟,再通电测试,主板 能正常开机,
    心想这下应该可以了吧,再把它重新装好.电脑开机一切正常.不管怎么关机都没事,放在这停了两小时,吃过午饭再测试,还是能正常开机
但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今天早上一起来这机器又回到原来的位置..按开机键电流跳到0.35就断电,开关上能量到3.5V电压,可就开不了机

我把主板以外的东西 一个个拔下来试.拔一个就按下开机键.直到时后拔光了接在主板上所有东西.只剩主板还是一样.开不了机.
请问各位,,这是什么原因呢.望能给我个准答案..非常感谢!!!!!!!!!!

网友:
  没有准答案 看你所述电流 貌似cpu供电没有出来 或者是时钟没有送到cpu

网友:
上假负载,把CPU工作条件测量一下。

网友:
没有开机电压都进了系统了..没有电压先修了.0.3多对这种机子来说是过不了CPU的..先查CPU电路了/.

网友:
加焊CPU供电芯片,再压一下北桥吧

网友:
会不会是bios或是bios程序呀

网友:
可以看看外观,是不是还有其他没有注意到的脏污,或者脏污导致了断线或者氧化!

网友:
谢谢各位指点。因为这机是修过的。所以我也很难确定,还有一点就是,主板拆下来以后,
测量各种电路完全正常。只有把机器全 部安装好以后放在那过几个小时才会出现开不了机的
毛病。但只要把主板完全拆下来肯定好的。我想也就是那个地方虚焊了。我一个个补下焊也许会好的。

网友:
把南桥的 晶振换掉 包你ok

网友:
楼上的说说,为什么换晶振。。那东西百年难得坏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