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破解修复同行已做多处故障的本本

楼主(2010-07-17):
事因是这样,一客人前几天拿一台本本来修,开机不显,我看一眼就知是显卡问题,当时就报好了一口价350¥,客人觉得贵,就拿到另一家去修,可是没有过二天,又拿回俺这儿修,问其原因,客人说那家说他的本本原本是在他那儿修,可是要取本本时,说坏了好多地方,叠加价达到550元,后来他不修了,还是拿回我这儿实在。

我拿到手,上电看电流,反反复复的乱跳,和原来不是一个事儿,看来是技术处理了(做了故障),我对客人说,现在难修了,但我不好怎么说这里面的原因,只说病情加重了,原来只是老花,现在心脏不好了。

客人很后悔,他恳求着我,说救救它吧,就要癌症了,癌细胞会扩散的。

我心一软,只好接下来了,我拆开机器,把主板周身细看,好象也很精致的,没有动哪里,可是咋电流乱蹦,我看到南桥后面一个很小的电容有点异样,一量0欧,挑开,哎呀呀,一根头发丝,剔除,阻值上去了,但电流还是乱七八糟的,再查,哎呀呀,一电源IC一脚很微小的连锡了,清除,再上电,故障依旧……

其他地方,我用20倍的放大镜,也没有看出什么问题来,难他用了七伤拳,不伤表皮,伤内脏,这板要不要修啊。

请高手们提供一点破解方案,使这“绊脚石计划”破产,让杰森·伯恩得已还原。

网友:
如果是我,这板一两个小时找不到故障点,我就直接给客户打电话,修不了了。

网友:
   天做孽 尤可遣  人作弊 不可修啊 无论是多么高的高高手 都不敢说能修复这样的故障 尽人事一听天命

网友:
那同行素质真低。做人做生意还是需要一点诚信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是修本本的比台式机的牛!!!

网友:
严重鄙视  无德js

网友:
还是不要修了吧,太麻烦

网友:
我也经常遇到过这种,客户拿过来说别人那里贵了不修,一台是联想的还是东芝的就忘记了,怎么搞开机键都没有电压,待机正常,开机直接到IO,,只差没有座桥了也搞不了,后来一个同事说会不会少件了,一句话提醒我看了电路图原来BIOS的型号都不对,找了个BIOS刷好程序,上版,在测开机键电压上来了,试机一切正常..还有经常遇到拿过来白屏的,3.3V有上屏一般都是显卡,做了显卡还不行没有招了,一般那个显卡没有人动过我就懒得换了.后来仔细对着板上元件,发现时钟芯片旁边少个电阻,真是缺的阿,.

网友:
怎么能这么搞呢?损人不利己!强烈鄙视这么做的同行!

网友:
强烈鄙视这类人、、、、、

网友:
二修的加钱啊

我们都是1修一个价格,二修一个价格。三修直接换板

笔记本只要2修的,基本都都动过手脚。。

网友:
说强BS的一般都是爱好者,来论坛玩一下的

网友:
就看你们谁技术更牛B了

网友(点评):
当牛B吹破的时候,那就是 万丈深渊了\·······

网友(点评):
像无边师傅这样的技术才叫牛B呢 其它的我都觉得是牛A 或者牛C 只有无边的技术在中间 呵呵

网友:
人为故障不好弄呀

网友:
哈哈,这种不是更能体现你的技术了么

网友:
最牛的最挣钱,看你敢不敢接咯!

网友:
只怪客户太挑了,我们做维修容易吗

网友:
  如果是动过洛铁的。仔细看一定有不一样的地方。

网友:
高手过招 拼的是内功

网友:
解铃还须系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