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一下我的ASUS F5RL

楼主(2010-07-17):
现象是不开机 前级电源管理芯片是FS51020 有待机电流0.03A 没有待机3V 5V 是不是是这个芯片坏了啊?
不开机
芯片

网友:
这个芯片是输出3V5V,量一量 它的工作条件吧。再动手换,

网友:
有条件的话直接换了比较快了.不出3V 5V 主芯片坏的狠多,但也不是百分之百..

网友:
看Ldo3 和ldo5出来没,en信号进去没

网友:
工作条件正常不?

网友:
先查工作条件,如果都有了它还是不工作。很明显。如果工作条件都不具备。换N个也没用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下测下工作条件吧

网友:
不要随便就换 同意四楼的 先查这几个工作条件

网友:
我建议你先查好了芯片的工作条件,如果条件正常再换芯片

网友:
查其工作条件,满足时再考虑芯片坏

网友:
可以上网下载芯片的PDF文件,
WWW.21I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