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845原装板点不亮

楼主(2010-07-17):
intel845原装板,cpu无供电、内存有供电、南北桥有供电、bios有供电无时钟、内存时钟电压2.5V测得cpu电源ic
ADP3168的供电和EN信号都正常但pg信号脚无电压,忘哪位兄弟说会有哪些情况,还有有什么通病没有?

网友:
换主电源IC!

网友:
还有其他情况会引起adp3168没有pg信号吗?

网友:
换ADP3168看看 这个坏的很多 。

网友:
没有VCORE输出,3168肯定不会输出PG
如果VID EN VCC都正常,PWM端还没有输出波形的话
建议先换3168

网友:
3168已更换但还是同样问题,3168我新的买过来的!现在真的没思路了?

网友:
ic在换一个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PG只有在CPU供电正常之后才会发出的  没供电先查
1VCCVID这个电压有没有
2电源IC供电
3VCCVID
4电源IC EN
都正常的话用示波器测一下电源IC有没有发出PWM信号给驱动IC

网友:
LZ仔细看一下IC是3168还是3186,这两个不一样的,还有就是原装板的IO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