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spire 5570 ZR1 花屏,求解

楼主(2010-07-17):
宏基Aspire 5570 ZR1 内屏不显,外接如下图:

是不是可以判断显卡问题?为什么Logo又正常?
请师傅详解

不好意思,改过来了,当时来了几个朋友,想也没想随手打上了,都没看就急着招待朋友去了。

网友:
干显卡吧。外接花肯定显卡了

网友:
显卡高端地址线有断,先显卡再显存

网友:
这个干了显卡会没好的话,就换改良版的显卡芯片。隔热搞好,应该不会影响到显存的

网友:
应该是显存坏了!换显存把

网友:
这个摆明是宏基,却说是华硕,唉。显卡问题,我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先换显卡   若果不好 就换显存!

网友:
呵呵,是呀,摆明了是宏基,还说是华硕。挂羊头卖狗肉,呵呵!那我也告诉你不是显卡问题,是笔记本的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小心点做,板子容易变形呀

网友:
在我哥那边,有一次接了一网吧30片7300    256M显卡,那老板说一般都是开机花屏。。。我二话没说,直接上BGA,一遍做下来,好了26片,(进系统试过机的,每片都有五分钟左右)。        一个下午就做完了。

40*26=1040(元)

那老板还蛮爽快,我哥也爽快,给了个整数。

网友:
7300显卡的通病了,不过接这么大个单子也爽歪歪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算是通病吧!反正我是直接就干了。

另外修好的那些,我要那个老板每张显卡上加一把小风扇,又是:26*8=208

网友:
显卡坏了!换显卡

网友:
显卡坏了!换显卡
引用 网友B:

帅哥,你真有钱?

网友:
LZ,显卡问题不用说了,还有LOGO画面也是有花屏的看仔细了就可以看出来了

网友:
直接干显卡吧   一般都可以好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条件最好换替代料吧!,不然很容易退修的。

网友:
直接换显卡省事,拆料板的不一定会好,

网友:
拆了 重做 不行 再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