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P DV2000散热 终极解决方法!

楼主(2010-07-17):
小弟最近 接到5台 HP DV2000 都是 显卡虚焊的通病!加焊显卡后 ,没多久 又会拿回来返修!后来只有 发显卡改良过的主板过来!但是 发过来显卡温度还是 很高!铜片也垫了!底部的锡箔也 去掉了一部分!风扇 也改常转了!但效果还是不明显!特此请教各位高人!
显卡
通病
解决方法
主板

网友:
平时 不运行 游戏还好 也就70度左右1 一 运行大点的游戏 温度 马上到90度以上!甚至超过100度的样子!

网友:
把原来的厚硅脂垫去掉 用2mm厚的银片或铜片 接触面用好的液体银导热涂上 确认散热和芯片完全接触压住 一定别加硅脂垫了
hanyanch
2MM铜片?是像5角的铜币那么厚么?弄个5角的铜币行不行呢?

网友:
“把原来的厚硅脂垫去掉 用2mm厚的银片或铜片 接触面用好的液体银导热涂上 确认散热和芯片完全接触压住 一定别加硅脂垫了”
mygod,加银片啊,哈哈,我每次弄这中的机器,直接改成5v,加铜片,然后告诉他,玩游戏就会挂,禁止玩,嘻嘻。

网友:
改良型的显卡温度都到70度以上,肯定芯片是假的 应该5 6十度左右 直接5V加铜片绝对OK

网友:
就是说 首先 要把 以前的厚 硅脂垫 去掉!然后 加2MM的 铜片 或者银片 然后接触面一定要好的散热硅脂?

网友:
小罗花非花
的帖子
你说的 改良型的 显卡 怎么去 确认 真假呢?

网友:
LZ你买的芯片不行 还有你用的铜片是不是有点高啊 我做这个板子就用原来的芯片 风扇也没常转跑3D03温度才68度左右

网友:
这机子烦的要死

网友:
还有个问题 改良版的显卡 型号是什么?以后好确认是不是上当了!哪位知道,麻烦告诉下!不甚感激!

网友:
我的重做后,和各位的做法一样,待机时才45。看电影时50多度,玩游戏70多

网友:
我们这还好了,改良后能使用5·6个月呢!

网友:
改良过好几台,都没出什么问题的啊,温度都在70度左右,装散热片的时候都用螺丝刀把,轻轻敲下,压压紧,只要不是假芯片问题不大的

网友:
这机器就那样了 终极办法也就只有HP召回了

网友:
真假 估计现在是更难辨认了 以前 是可以看 生产日期的 刻在芯片上的 现在听说 也有在芯片上刻过字的出现 这个就难辩了

网友:
我的也就加焊了下,不玩游戏60度,还可以吧

网友:
G86 631 的 是改良的

网友:
告诉他不要打游戏 如果打游戏的话就不保了 或都根本不保 要修就修 不修拉倒 或都修了都拿去卖了 不修你就给他收了

网友:
{:4_132跟你们说吧!做什么都没用,现在没有新的芯片生产了。返修只是时间的问题。

网友:
先清理风扇在浇油,把 以前的厚 硅脂垫 去掉!然后 加铜片 或者银片下面在点上胶垫上好螺丝用镊子捅一下看看松紧和厚度。我们这换显卡返修率极低。切忌告诉客户不要玩大游戏

网友:
回复 网友A:

5毛的硬币要以前产的纯铜  新的都是合金 磁铁都能吸住导热慢
硬币要打磨 磨掉字直到光亮

还是很热的话 给CPU降频 或换发热量小的CPU很有效 但客户一般不愿意

网友:
改长转啊

网友:
放硬币?要不得吧?

网友:
以前的厚 硅脂垫 去掉然后 加铜片。

网友:
DV2000DV3000一但有了温度高的问题,加在大的散热片都没有用,散热片加得大温度不高也一样要反修。唯一的办法就换全新的显卡芯片在加散热片。这是唯一不反修的办法。

网友:
有个客户说帮我把D壳进风口附近挖掉,我真的用烙铁帮他搞了个大大的洞,丑的很,效果好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