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拓60G不认盘!急急急

楼主(2010-07-17):
大家有什么办法让他可以认盘,但是里边的数据不可以破坏!

网友:
是不是 硬盘数据线坏了 ,换个看一下

网友:
在BIOS中能看到吗

网友:
不是数据线坏了!BIOS里边不认!对不起管理员我发多了,电脑卡,以为没发出来

网友:
易拓以前是IBM转让的一部分技术,现在不知道是哪个厂商转让的技术还是自己的技术。外面是没有支持维修易拓硬盘的维修软件的。看来楼主还是多问一下这种硬盘的技术来源,看看有没有出路。

如果连使用什么技术都搞不清,在我看来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办法可想的了。

网友:
谢谢管理员,我问一下,这个硬盘可否换板子,找个同型号的

网友:
换完板子是不是就可以认盘了呢?硬盘的BIOS用不用换呢

网友:
易托盘可以用PCI3000的IBM模块修复,楼主的硬盘估计是固件问题,要数据的话应该也不难的。。

网友:
不认硬盘是固件毛病???

网友:
BIOS里不认

网友:
换板子要换ROM,可以进IBM模块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