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19宽屏不显示

楼主(2010-07-17):
一台宏基19宽屏指示灯正常,就是不显示,是不是驱动板坏了,(屏不亮)
电压输出正常

网友:
屏亮了没有啊 ?有可能是高压部分或灯管问题哦

网友:
电源板电压输出正常,就是屏没反应

网友:
你按开关  如果能正常开关机   一般驱动板都是没问题的   灯管和高压条吧    灯管先用外接一个个试下嘛  就知道了   都好的话  就改下高压条看下  一般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换了一块通用高压一体板灯管能亮了,估计是高压部份坏了,不知从哪里下手,我测得高压线圈
输入端电压是3V多点是否正常?还有高压线圈两端用万用表测电阻是不是为零?

网友:
高压部分是比较难修特别是保护电路,只有去保护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