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块板子

楼主(2010-07-17):
手里有一块主板。板号为DAOPL 1MB6D2.请问这板子是哪家代工的。论坛有没有这板的电路图。谢谢了。

网友:
查板号PL1,应该是广达的。

论坛上有图纸,请学习一下看板号和论坛搜索!!!!!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6492

网友:
da或者dao开头的都是广达代工的。板号就是MB前面的字母和数字,dao是代工厂号